GX Developer 8 不能新建工程的问题

楼主(2009-10-29):
因为要学习三菱微型PLC。所以在家庭PC中安装了GX Developer 8 但是,不能新建工程,所有的按钮都是灰色的,不能电机,请各位大大解释一下。帮助一下我这个新手,谢谢大家了。等分工资了请大家喝酒

网友A:
GX Developer 8 不能新建工程的问题:安裝版本太高, 系統從安裝.安裝低一版本ok

楼主:
惊愕,还是谢谢大哥了。谢谢

网友B:
放着论坛的“搜索功能”不用,看看站长的贴啊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222-keyword-GX%7CDeveloper%7C8%7C%D0%C2%BD%A8.html

网友C:
和系统版本应该有没关系,可能你安装的时候,只勾选了监视专用,而没选择编辑。
你卸载了,重新安装一遍,仔细核对安装路径的每一步。

网友D:
这种问题也问 卸载了重新安装,所以可选项记得都不要选,你是选了那个监视模式的,所以你的PLC 只能在线看不能创建

网友E:
这个问题我前些天也碰到过,并不是安装的问.而是电脑系统与软件有冲突,我安过几次,都没有成功,后来在在一台系统为GHOST XP SP3 纯净版 Y5.5电脑上才安装成功

网友F:
说了半天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G:
1:如果以前装过三菱软件先要删除旧软件再册掉旧的注册文件
2:打开 开始 运行 输入 REGEDIT 点确定打开注册表手动寻找以下键值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
3: 将MITSUBISHI随意更改名称 按F5 刷新OK再重装新软件

网友G:
你试试看!

网友H:
应该是四楼说的问题,把安装目录删掉然后重新装一下

网友F:
不是要重新装系统,而且要是正版最好了

网友F(2011-04-06):
装下系统就行了啊

网友I:
你安装的时候选择的监视专用了
所以重新安装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