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的自动喷漆系统怎么做

楼主(2009-10-29):
我要做一个伺服加PLC加触摸屏的自动喷漆系统,初步选用三菱的产品,要求是工件的四个边要喷调整转动枪头,上边的面是往复的喷,枪头可旋转及上下左右移动,我是第一次做,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可能参考下机械手的程序!机械手也有个左右移动,上下定位的要求!

网友B:
直角坐标机器人方式/用OMRON产品我可以帮你/当然希望你采购我销售产品/yinch2004@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