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575 232串口怎么与FX系列PLC通信啊

楼主(2009-10-29):
我们使用了GT1575的屏,该屏只有232串口,三菱公司的人说需要一个转接卡,在我前面有人自己接线使用的,有谁能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啊?接线图是怎么样的啊?紧急求助!!!!

网友A:
建议你去找下GOT1000连接手册,里面有他的232口针脚定义,按照定义就可以知道接法了!

楼主:
可是我现在没有手册啊?在哪里可以找到啊?有用过的朋友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B:
因为FX的PLC通讯口是422的 ,屏是232的所以信号不兼容,需要转换。买个232转422的转换接头就OK了,很便宜的,也就100-200块左右。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