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模块采集什么信号呢?

楼主(2009-10-29):
6ES7 331-7KF02-0AB0 采集的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呢?

网友A:
混合模块,可以采集,热电阻信号,电压信号,电流信号,根据跳线与硬件组态决定信号类型.
这种明显可以在选型手册上都可以找到答案的问题还是自己动手看选型手册吧.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