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报警--有高手吗?

楼主(2009-10-29):
三菱PLC FX1N-60MR,在梯图中编辑程序未报警,进行程序检查中也没发现错误。但在传给PLC后PLC有错误不能运行,诊断显示为段语句错误215和237段错误。在将语句删除后正常。这是为什么?
编辑软件是:GX DEVELOPER VERSION 8.34L,版本太高,老PLC不认?

网友A:
你可以把邮箱给我,我将程序发给你!很明显你的程序是有语法错误的

网友A:
请查收你的邮箱。

网友B:
呵呵,你把输出直接连在母线上了。前面加M8000就可以啦。

网友C:
在STL指令之后先写输出在写条件转移,就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把输出直接连在母线上了。前面加M8000就可以啦。
呵呵,果然。

网友D:
可是不止这2处啊,还有不少呢?奇怪。。。。349.339,319,279,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