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三菱模块FX0N-3A使用

楼主(2009-10-29):
三菱FX2N,变频器三菱E700,参数设P79=4,面板启动,外调频,现按下X0,和面板RUN,电机转,但按X1不停,程序不明白,希望大家指教谢谢。图中红圈部分有何用?

网友A:
程序作为DA转换用,如上图,你可以参考FX系列特殊模块手册再看看,本站上有可以下载
至于为何不停,看看你的程序和接线!

楼主:
谢谢,那个接线图怎么没有模拟输入?只有输出。

楼主:
还有那个K1是X1。

网友B:
你启动时用的是——面板RUN,电机转
DA模块调节的是模拟量,你按下X1后,可能还有微量的模拟量输出,所以电机不能停止

楼主:
那么模拟量何时输出为零,还有红圈部分有何作用,因为模拟量输入没有。

网友C:
模块FX0N-3A没用过,不过,可以提供个思路,监控下模拟量输出的是哪个数据寄存器D4(假设的).在你贴图的后面加上
ldi x10
rst d4
要不是软件引起的,在变频器里设置下,给偏差屏蔽掉。
不知是否能帮到你。

网友D:
类似于FX2N的模块!

楼主:
试过6楼的办法,还是不能停机,速度在复位后到零又慢慢上升到某值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