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数显屏

楼主(2009-10-29):
我这里有一台eView(eView HMltek Ltd.)的MD204LV的数显屏,是与三菱FX2n-16MT连接的,不知道怎么能把屏里的数据调出来。。。望高手指点,用什么软件,需要如何设置等。。。

网友A:
使用编程电缆连接编程口即可。

网友B(2010-01-06):
MD204L文本不可能,PLC可用编程电缆连接编程口套出PL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