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9):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西门子的pid功能块FB41中的程序怎么这么难看的懂呢?其中又没有注释,符号又是怪怪的,比如 #sIanteilAlt     #sRestInt    #sLmn之类的,是什么意思啊?晕倒,对着那个程序我读了好几遍了也没看懂,望知情的人士指导指导,该怎么看得懂这些程序!  谢谢

网友A:
因为原来是SCL程序写的,一种类似于Pascal的程序。

没有源程序,你没法看到的,后来你没有事情去搞了一个破解功能块,这样的程序就相当于从PLC上直接上载,不会有注释的,而且是STL。

去找任何一本自控原理的书,将其上的PID经典公式背背熟,FB41就是描述这个公式的,只不过在这个公式上加上了输出输入线性化,这为了符合西门子模拟量输出,输入模块的使用,去除这些模块的使用方面的程序,其精华就是PID公式。

Regards

楼主:
那我去下载一款含有SCL语言的s7程序里面,能不能用scl语言打得开?怎么样才能看到源程序呢,这个功能块里的参数怎么这么多呢? 而且都很深奥,好像是德文的缩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去下载一款含有SCL语言的s7程序里面,能不能用scl语言打得开?怎么样才能看到源程序呢,这个功能块里的参数怎么这么多呢? 而且都很深奥,好像是德文的缩写!

如果你与西门子德国公司的开发小组关系尚可的话,他们会提供给你SCL源代码,否则,不可通过SCL开启。

参数多是因为FB41是通用PID功能块,既然为通用,参数自然多,你可以参照你的实际情况根据PID公式进行编辑。

Regards

楼主:
好,谢谢你的大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