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绕线电机启动方法,急

楼主(2009-10-30):
有一低压绕线电机220KW,转子丁字结为一起,UVW三根线,如何启动,请教各位

网友A:
用软启动呀!

网友B:
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

网友C:
用频敏变阻器启动.

网友D:
频敏变阻器启动或用串电阻起动,这些都要接要转子的滑环上的。

网友E:
用频敏变阻器,有专门的启动柜,自制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