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30):
请教各位老师下面这个三菱梯形图的解释,这是一个食品酥饼机程序的子程序(plc 三菱fx1s,共接6个变频器,3个接近开关,3个电眼,显示,威纶506mv),新手学习,看不懂,请勿见笑,谢谢 变频器为海利普HOLIP,型号 HLP-A 现在再上传 holip变频器通讯规约

变频器为海利普(HOLIP),型号 HLP-A  现在上传 holip变频器通讯规约 ,请各位老师参考
变频器内部参数设定CD000主频率设定 cd033运行指令来源 0操作器,1外部端子,2通信口。cd160通讯位址 cd162 8N1forRTU

六楼 wwcwwc 老师为梯形图做了非常详细的注释,请参考。并对wwcwwc 的热心帮助,表示感谢
我现在想明白的是:频率是怎样写入的,又是怎样读出的,CRC校验码是怎样计算的。
比如:第9步[DIV   D161   K256   D30] D161是一道压面频率寄存器,它除以256 商保存在D30中,余数保存在D31中,这句的作用是什么。
再如:第135步,第225步 和说明书上的通信格式又不完全一样,请帮忙解释一下每句的意思

我找到了CRC侦误值计算过程的解释(如下),能力有限看不懂,那个老师可以用一个具体的数值详细的解释一下计算过程吗?

CRC:侦误值

RTU模式采用CRC(cyclical Redundancy Check)侦误值。CRC侦误值以下列步骤计算。

1:载入一个内容为FFFFH 的16-bit暂存器(称CRC暂存器)。

2:将命令讯息第一个位元组与CRC16-bitCRC 暂存器的低次位元组进行Exclasive OR运算,并将结果存回CRC暂存器。

3:将CRC暂存器内容右移1bit,最左bit填入0,检查CRC暂存器最低位元的值。

4:若CRC 暂存器最低位元为0,则重复步骤3;否则将CRC 暂存器与A001H 进行Exclusive OR运算。

5:重复3 及4,直到CRC暂存器的内容右移8bits,此时,该位元组已完全处理。

6:对命令讯息下一个位元组重复步骤2 与5 直到所有位元组皆完成处理,CRC 暂存器的最后内容即是CRC值。当在命令讯息中传送CRC值时,低位元组须与高位元组交换顺序,即低位元组将先被传送。

网友A:
就这样?
一条一条单独看,也不懂?
但连起来作为一段整体看,你就仅仅让大家知道这个设备的名字:食品酥饼机
要是谁能看懂此段程序的表达的含义,那就是个鬼!
上传了附件,请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B:
首先要知道每条指令的含义及操作数的用途。
了解设备的工艺流程。
一步一步分析。
已经上传人机界面程序,请不吝赐教,xiexie。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48948&page=e&#a

网友C:
嘿嘿,只是看程序是没法说明的,你要把输入输出点以及人机界面的程序都传上来!才行!

楼主:
各位老师,已经上传了人机界面程序,请指导

楼主:
在模拟中,只要接通M51-M76的任一个接点,程序都会提示错误,提示“(1)FOR-NEXT的关系不正确。
(2)CALL-SRET的对应关系不正确。”但在机器实际运行中正常,这是为什么?

网友D:
plc.rar (11 K) 下载次数:57 按设备的I/O注解每个元件及段的含义,一段一段的理解,有模糊的也可以在仿真器上仿真,加以更深的理解.同时理解外围器件的特点,特性.其实理解程序就怎么简单.
我按你给的资料,做了点注解,请看看.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认真学习中

网友E:
这是三菱PLC与变频器MODBUS RTU通讯的计算CRC校验码程序。

楼主:
六楼 wwcwwc 老师为梯形图做了非常详细的注释,请参考。并对wwcwwc 的热心帮助,表示感谢
我现在想明白的是:频率是怎样写入的,又是怎样读出的,CRC校验码是怎样计算的。
比如:第9步[DIV   D161   K256   D30] D161是一道压面频率寄存器,它除以256 商保存在D30中,余数保存在D31中,这句的作用是什么。
再如:第135步,第225步 和说明书上的通信格式又不完全一样,请帮忙解释一下每句的意思

holip变频器通讯规约  请看最新上传的附件

楼主:
帮帮忙吧!!呜呜!!期待中

网友F:
首先要能看懂指令的意思,然后根据设备的运行,来分析别人用这个指令的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