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同时启动问题

楼主(2009-10-30):
同一路电源能同时启动10个2匹的电机吗?

网友A:
一般是可以的,只要变压器容量不低于50千伏安,就行啊

网友B:
1匹等于多少千瓦

网友C:
1匹 大约 0.75KW

网友D:
没问题啊,电线够粗就行了

网友E:
最好不要同时启动,这样会使电网电压急聚下降,影响供电质量,

网友F:
有足够容量,可以启动,这是没问题的,如果不是设备需要,最好不要这样启动。

网友G:
这外完全没有问题!!!
只要你的电线和变压器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