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9-10-30):
请教一个问题,欧姆龙C200HG PLC中高速计数程序怎样编,应该配什么型号的输入模块。

网友A:
使用CT021高速计数模块,
1设置机器号(假设#0)
2设置DIP
3 设置从D2000开始的几个参数(机器号#0,则D=2000+100*机器号),根据需要设置,分频?线型?环型?简单计数?------
4根据需要编程,2000.00~2000.15, (机器号#0,则I/O=2000+10*机器号)
5当前计数值地址2001,就可以使用了.
6最好找说明书看一下,OMRON网站有下载
充耳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