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30):
请问给位大虾,三菱FX扩展模块怎么分配,例如我的PLC是FX2N-128MR的后面带一块FX2N-16EX,一块FX2N-16EYR,怎么算地址?PLC输入输出分别是64点,那么到模块后输入和输出第一个地址分别是多少?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按八进制排列分布

网友C:
加一块从下一个0开始

网友D:
                 FX2N-32MR                                   FX2N -8EX                                  FX2N-8EYR
输入分配:X00--X07                                           X20--X27
                     X10--X17

输出分配:   Y00--Y07                                                                                          Y20--Y27
                       Y10--Y17
其他分配同上。

网友E:
谢谢楼上,我也学习了!!!
浪子海风

网友F(2021-08-13):
我知道,就当往下写就可以了,如PLC最后一个点为Y17  加了模块后,模块的Y0就变成了Y20。
但是我想知道 ,可不可以自由定义模块后面的初始点。如PLC最后一个点为Y17 ,加了模块后,可不可以把Y20定义为Y50开始的呢。
优伤的菊花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知道,就当往下写就可以了,如PLC最后一个点为Y17  加了模块后,模块的Y0就变成了Y20。
但是我想知道 ,可不可以自由定义模块后面的初始点。如PLC最后一个点为Y17 ,加了模块后,可不可以把Y20定义为Y50开始的呢。

據我所知,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