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要用旋转编码器该用PNP还是NPN的??

楼主(2009-10-30):
如题.....

网友A:
应该都行,看你三菱是怎么接线的,按正常我接触的都用NPN的

网友B:
三菱PLC,直接用X点,还是用高速计数模块,模块型号?PLC型号?FX的X点用NPN的.

网友C:
我公司用的是欧姆龙旋转编码器,直接接在三菱PLC IO点,X0和X1。用NPN的

网友D:
pnp的直接用的话是用不到的,Z相要通过转换才行。

楼主:
太谢谢你们了.明白了...

网友E:
好像俺的用NPN的比较多啊

网友F:
当然是用NPN 的,因三菱FX输入I/O为0V

网友G:
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H:
NPN,PNP多可以.用NPN时可利用PLC内部电源.用PNP时要用外接电源,外接电源负极接COM,编码器X,Y,Z接相应输入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H:
NPN,PNP多可以.用NPN时可利用PLC内部电源.用PNP时要用外接电源,外接电源负极接COM,编码器X,Y,Z接相应输入点.

你好!请教:以上是你的观点.用PNP时要用外接电源,外接电源负极接COM,编码器X,Y,Z接相应输入点.                         请问:负极接COM,编码器X,Y,Z接相应输入点.能用吗?应该是用PNP时要用外接电源,外接电源负极接24V+端子,编码器X,Y,Z接相应输入点.如X0.X1.X2...........
你用过吗?你的观点正确吗?

网友H:
14楼你好!我用过,这台机器是我改的,我厂原来PLC是西门子S5的,所有传感器都是PNP的.所以绝对正确.

网友J:
应用研究npn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4楼你好!我用过,这台机器是我改的,我厂原来PLC是西门子S5的,所有传感器都是PNP的.所以绝对正确.

老兄:楼主用的是三菱PLC!

网友K:
14楼说的完全正确,关键的一句话是“应该是用PNP时要用外接电源,外接电源负极接24V+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