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帮我做个简单的编程题目

楼主(2009-10-30):
电机M1和M2: 启动时M1启动之后 M2才能启动,停止时,M2停止后M1才能停止, 。 高手帮我编下程序,谢了

网友A:
虽然我也是个新手,水平也不高,
但是这样的程序若也要我跑到论坛上请求别人帮忙的话
我都不好意思开这个口,真的!
我都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真心下苦功来学PLC.........

网友B:
同意二楼,这样的题目教材里面多的是,你只要认真读教材,把里面的东西弄懂了,做这样的题目是小菜一碟。

网友C:
ld m0
out y0
ani m1
out t0 k20
ld t0
out y1
ldp x2
set m1
ld m1
out t1 k20
ldp t1
rst m0
rst m1
end
应该可以,就是烦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