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韩国三虎冲床会修的请进

楼主(2009-10-30):
一台韩国120T三虎冲床,由于缺相导致跳闸,一非专业电工倒拾后导致输入输出电路板排线松动。电机经常无故掉线需要重启。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只能寸动,连续。不能单次。查编码器飞轮角度显示只有在单次情况下出现回程时与实际角度不一致,如140度左右显示为50度,导致回程停机,复位后角度显示正常。反复如此。给工人带来很大不便。单次选择直接接入单片机集成综合电路板。其他线路没有详细的电路图,更改及串线(送料线,光电开关)不规范现象严重。请教是不是电路板编码器解码与程序的问题,还是硬件接触问题呢。抑或是单片机芯片问题,解码延迟导致死机
???

网友A:
1电机掉电:着重检查电机控制回路及相关回路。
2单次无法工作:检查编码器和单片机板。
以上。

网友B:
重点检查电子凸轮开关,误检测导致显示与实际不符。
单次启动需要在设置的角度范围内才能启动。

楼主:
查过1.电机掉电是由于排线松动引起,目前无排线更换。
2.电子角度表与机械角度表显示一致,就是单次时电子角度数码显示数字的与指针角度显示的不一致,而分析可能和编码器的解码有关,可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想不明白。电路板电压冲击后工作不良?韩国几台的做法和国内不一样,人家没有用PLC,而是使用专门电路集成板,制作。图纸不全,全是蝌蚪说明书。连专业朝鲜翻译无法掌握解释。郁闷。

网友C:
没见过,学习一下!

网友D:
控制系统换掉好了,也就万吧块钱.
韩国做的东西本来就垃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控制系统换掉好了,也就万吧块钱.
韩国做的东西本来就垃圾.
赞同 韩国人就那德行 比日本人还戳 找个国内自动化公司改造下就行了

网友F:
如果不是高速冲床,一般C型开式机的话,简单一点用PLC和开关按钮自已改有5000元人民币就足够了,如果加用触摸屏也不会超过7000元人民币。实在不行建议改进重做控制电路。

网友G:
电子凸轮的角度问题......关键你不知道线号.的解释.......可以自己去拨试试.....编码器.的松动也有可能... 有些其实是很小的问题.....要看你认真不认真的观察了..

网友H:
查一查连接编码器的联轴器是不是有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