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高手帮分析一下这个梯形图

楼主(2009-10-30):
我是个刚刚入门的新手,对FROM和TO指令不懂,请师傅们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楼主:
请高手讲解。谢谢了

网友A:
长时间不弄PLC了,班门弄斧下:
MOV D41 K4M200:把D41数据复制到M200~M215这16位;这样K2M200(M200~M207)就是D41的低8位,K1M208就是D41.b8~D41.b11这4位值。
TO K1 K16 K2M200 K1:把K2M200这8位作为一个数值传动到槽1的16号端口。

楼主:
谢谢你,可是我水平有限,能不能再说详细一点。拜求

楼主:
请高手在帮忙详细讲述一下。

网友B:
主机右边第二个模块的型号要告诉大家,才能帮你分析

楼主:
fx2n-2ad
fx2n-2da

网友C:
相信你MOV D41 K4M200懂的 吧
下面就是一个FNC79 TO指令了。这个指令是特殊功能模块写数据指令,是PLC对特殊功能模块缓冲器BFM写入数据的指令
当M8000接通时,将PLC的K2M200(M200~M207)传送到1号单元中的特殊功能模块的BFM29号中,传送字为1个
TO m1 m2 [s] n
m1是特殊功能模块号 m2是缓冲器首元件号 n是传输字数
这个主要是TO指令,找点资料看一下就OK了
下载积分:+1(whshtj)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