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与FX2系列PLC程序读不出的问题

楼主(2009-10-31):
哪位高手能告诉我一下FX2--48MR的PLC程序读不出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要说的详细一点,具体是怎么会事?

网友B:
说具体点在读取程序时出现什么提示?也许是通信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C:
先确定通信是不是能连上!你说的也太笼统了!!

网友D:
说详细点啊,PLC有没通电,通讯串口设置是否正确,通讯线有没损坏,PLC程序有没加密等.

网友E:
可能把plc通信端口的接线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