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MR点PLC有输入却没有输出 赐教~~~~

楼主(2009-10-31):
我弄了个FX2n-48MR的PLC想在家里自己学习研究下
可是一就去就混了
我做了个最近点的就是一个自锁正传的梯形图
在plc上面能看到输入也看到输出点亮了
可是没有输出电压
驱动不了线圈~~
各位师傅们赐教下~~·
ネ申㊣言舌

网友A:
接线错误

网友B:
FX2n-48MR是继电器输出,在输出点和其对应公共点之间,是一个继电器的触点。

楼主:
在下愚钝~~
不得要点~~
还请详解
ネ申㊣言舌

网友C:
接线错误或继电器的触点有问题。

网友D:
呵呵,有电压就奇怪了,要外接电源。
看看FX2n接线图,

网友E:
FX2n-48MR是继电器输出,外控输出的只是触点,要外接电源在公共点。
下载积分:+2(gaoqiang1986)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可能要外接电源的,那输出只不过像是触点的功能差不多的,你没有电源怎么能驱动呢?好好看看接线图,网上都有的
下载积分:+1(gaoqiang1986)

楼主:
受教了~·
小弟明白了·
谢谢~~
ネ申㊣言舌

网友G:
输出点,公共端应该短接....用同一个继电器.
下载积分:+1(gaoqiang1986)

网友H:
输出要外接电源呀.
下载积分:+1(gaoqiang1986)

网友I:
PLC输出点是串在你要控制的线路中呀, 注意控制的功率小心烧了触点
下载积分:+1(gaoqiang1986)

网友J:
三菱是无源输出,哥哥,输出点儿要外接电源的!!!
下载积分:+1(gaoqiang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