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这是为什么

楼主(2009-10-31):
我们工厂有一台三菱fx2nplc坏了,我们从新买了一块,把以前的程序传进去。怎么触摸屏上温度显示,就不对了,为什么

网友A:
把以前的所有内存值都读出来 看看 是不是有赋值

网友B: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由于不知道这个程序是否有过后期的改动,所以您最好将触摸屏程序下下来之后看看温度显示的地址是什么,PLC程序中对应的地址数值如何得出。

网友C:
简介精辟 学习了

网友D:
如果温度模块也坏了,当然温度也不对了。

楼主:
1plc没有改过,2温度是4ad模块也换过。3触摸屏地址也对
小侯

网友E:
说不定你程序中有用到停电缓存器作为温度偏差补偿
因为更换后虽然程序没变不过缓存器数值归零了
下载积分:+1(416182339) 说的有道理,有可能,内 ..

网友F:
检查传感器是否有问题 再检查下模块 最后看PLC是否有问题 一般PLC坏的可能性不大 而且还是新的 程序又没有改动 我们这经常出现温度有偏差 多数是传感器有问题(1、坏了 2、接线端有锈) 一般触摸屏也有温度校验和补偿值调整

楼主:
我们是用一块带4-20ma温度表接到4ad模块上,温度表上限和plc值是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