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运用!

楼主(2009-10-31):
编码器如何在PLC中运用,编码器与周长之间如何运用?怎么编辑编码器与周长在PLC中的运用?谢谢!

网友A:
用高速计数呀!

网友B:
假如你使用的编码器旋转一圈可以产生600个脉冲,当你使用PLC的高速计数器接收到的脉冲有60个,这时旋转的周长就是你原周长的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