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T1150如何可以弹出报警页面

楼主(2009-10-31):
我用的是FX1N PLC M190是报警, 但报警了,GOT不出报警画.请帮帮我 谢谢 了
是不是我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设定好呀.

楼主:
请大家到这里边看图,谢谢了
http://hi.baidu.com/xhhlxy1/album/%C4%AC%C8%CF%CF%E0%B2%E1

网友A:
要在系统环境-画面切换里设定,还要做画面,在plc里软元件里指定窗口画面号、显示位置等

楼主:
我是第一次用这个,以前用F940没有这么麻烦 , 你能说的在细点吗

楼主:
我是第一次用这个,以前用F940没有这么麻烦 , 能说的在细点吗?
急

楼主:
请帮帮我呀,各位高人

楼主:
yuaiwu说的方法,我只成功了一个报警,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的帮助 .
我给报警设置成了一个报警框图 , 报警时不自己跳出来,要进报警画面才能看.哎....先交货了,以后自己有时间了在研究研究

网友B:
你做的报警画面地址是多少,然后报警时指定它输出就好了,然后再设定RESET 键把它关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