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创建画面

楼主(2009-10-31):
刚接触HITECH,没教程,没例子。想问下大虾们,HITECH里创建间接画面怎么创建?就是说,PLC中某个条件满足,换画面成设定画面。(不是警报)

楼主:
没人告诉一声吗?

网友A:
看手册!!!手册都没看就问!

楼主:
当然是手册上没找到,才问的了。

网友B:
你在PLC的寄存器D0中用传送指令写入你要显示画面的编号就可以了。手册上应该有的,
下载积分:+1(hxl202319)
相信自我!

网友C:
在应用参数里定好(控制区地址及长度)MOV指令定义要跳出的画面编号就行了。
下载积分:+1(tiexipxf)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hxl202319)

楼主:
谢谢4楼和5楼的朋友,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