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有偿请熟悉编程的朋友帮忙写一个CP1H与E5EZ的通信程序,有意者请进。

楼主(2009-10-31):
通信项目:1。PV值读出
2。SP值读出
3。MV值读出
4。SP值写入
5。手自动切换写入
6。上升下降键写入
我准备在我触摸屏上对E5EZ进行操控,触摸屏我自己写。有意者联系13805941070

网友A:
hao dong xi, da jia gong tong fen xiang o

网友B:
刚才看了看
触摸屏上比较容易实现,
没必要用PLC

楼主:
ns屏贵阿,且不能进行数据处理

网友C:
联系 qq 1098130045聊下

网友D:
在触摸频上应该很容易就实现的。不复杂

网友E:
程序 你可以参考软件自带的功能块 选用E5CN文件夹里面的FB,E5EZ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F(2010-05-11):
兄弟,有专门的功能块,不需要怎么写就OK啊。好像有个通信协议叫COMPOWAY,欧姆龙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