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装配问题

楼主(2009-10-31):
我没有搞过怎么大的电机,110千瓦的电机,要用Y-三角启动,空气开关选330到350的那么接触器和电源线选多大的 好呢??????????小弟先谢过啦

网友A:
可以先估算110KW的电机正常的工作电流大概是250A左右,通这么大的电流大概需要120平方的电源线
接触器选用载荷量超过250A电流的就行了

网友B:
你那个断路器可能不合适啊 一般要电机额定电流的3倍啊 你那电机额定电流可估算为220A 所以断路器的电流应该为660A才行啊

网友C:
我是新手就不知道我这样说行不?
110KW的电机用Y-三角启动中间有时间的那种方法35平方的线就行了吧开关在250A吧接触器差不多就可以了
人人有问题大家说说自己的想法给别人一点意见

网友D:
这么大的电机,建议不要用星-三角降压起动,可考虑用自偶变压器降压启动或软启动。不知我说的对吗?

网友E:
我公司110KW的电机有四台,都使用Y三角启动,110KW 的电机,额定电流210A ,空开选400A ,接触器选160A,电缆选50--70平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