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加扩展模块

楼主(2009-10-31):
欧姆龙CPM2A 60点的继电器型PLC,我想加一个CPM1A 20点的扩展模块,请教大家怎样加,是直接输出通道加一呢还是需要扩展程序?如需程序,怎么样编写呢?

网友A:
主机CPM2A 60: 输入 0000-0011,0100-0111,0200-0211
输出 1000-1011,1100-1111
扩展CPM1A 20:输入0300-0311
输出1200-1207
程序嘛,就根据扩展的IO写,写在原来程序的END前,
也可以新建程序段,当然要保证END在最后,
至于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等等,根据需要用就是了。
下载积分:+5(yjp-gyl) 热心助人
充耳不闻

楼主:
谢谢WSQJS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