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一下程序错误在哪?帮休正一下

楼主(2009-11-01):
当入门传感器(X0)检测到人通过时,闪烁绿灯(y1)点亮
传感器OUT(X1)检测到人消失5秒后 绿灯(Y1)熄灭

网友A:
看一下这个图
下载积分:+1(barwey) 热心助人,

网友B:
当定时时间到时,因为这前Y01得电,常开Y01-常闭X01-常闭M0形成一个自锁,所以Y01关不掉了.

网友C:
1楼~~~你的图也不能达到他的要求~~~当人离开后~~你的M0同时失效~~~也就是说还没到时间复位Y1~~只要一个流程Y1就长开~~没有关的时侯~~~你要把M0前的X1和Y1并联才行

网友D:
看一下这样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A:
3楼你在仔细分析一下一楼的图,看看有没有错误

网友E:
看看是对的,有何问题?

网友E:
在最后加一句 LDP T0
RST Y1

网友F:
楼主的程式应该可用,但看起来比较复杂,走了弯路不如1楼和4楼的简洁明了

网友G:
1楼x001常闭什么意思,能不能去掉像四楼那样。

网友E:
ld x1
or m0
mps
ani t0
out m0
mpp
ani x1
out t0 k50
ld x0
or y1
ani t0
out y1
zsh340

网友H:
LD X0
SET Y1
LDF X1
SET M0
LD M0
OUT T0 K50
LDP T0
RST M0
RST Y1

网友I:
你们怎么理解M0是什么意思啊?
同时那个X01的常闭应该是不能要的啊

网友I:
LD X00
SET Y01
LDI X01
OUT TO K50
LD T0
RST Y01
请问这样可以不?

网友J:
四楼的M1常闭换成T0的常闭是不是亦可?

网友K(2010-09-14):
看下这个图

网友L: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是自己好好研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