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1):
各位好:我刚下了三菱仿真软件,进行梯形图的编辑。怎么时间输入不进去!我输入的是F5.然后在输入TI0.确认以后说是词汇不在!
这是怎么会是?是我宿儒错了吗?
还有下了GX-Developer,只有这个软件可不可以拖离PLC得情况下调试程序?
谢谢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
仿真软件为GX Simulator ,所以,你在安装GX Developer的同时,如果有仿真的需求,请安装GX Simulator软件。

Regards

楼主:
哦    原来是这样   那输入不了时间是怎么一回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原来是这样   那输入不了时间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GX软件中,F5 是输入触点,请注意,只有输出线圈T才能输入时间。

你需要输入诸如  OUT  T0  K60这样的程式。

Regards

网友B:
输入时间应该是F7啊,你写的有问题

网友C:
输入格式是 t10 k10再按F7,其中T10与K10之间一定要有空格,F5是常开触点,输入时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时不用常数K1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输入格式是 t10 k10再按F7,其中T10与K10之间一定要有空格,F5是常开触点,输入时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时不用常数K10

这个步骤应是按了F7才能出来输入t10 k10的框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