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与s7-200 cpu226通信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11-01):
我用STEP7与s7-200 cpu226通信时,点击双击刷新后,本应出现CPU的型号和地址,但有时会出现一个黄色的问号和Unknow字样,确认后还会出现PLC接收错误的信息。不知有没有哪位学长知道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处理 ?谢谢了1

网友A:
重启电脑,最好使用西门子原装电缆,PG/PC接口的波特率选9.6Kbps再试试。

网友B:
是通讯未成功,检查通讯线,编程软件的版本,或者把PLC转换到STOP状态看看。

网友C:
1. 线缆损坏不能通讯上;
2. PG/PC接口设置不正确不能通讯上;
3. PLC端口坏不能通讯上;
4. PLC端口被占用不能通讯上。
一般这样的问题以PG/PC接口设置不正确居多。所以再详细描述点您使用的线缆型号以及接口设置情况看看是否有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