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道金色环的电阻

楼主(2009-11-01):
今天维修一台变频器时发现变频器内一只电阻坏掉了,仔细看看还能辨认出色环颜色,第一环是红色,第二环是黑色,第三环和第四都是金色,真是怪呀,没遇到过有两道金环的,我只会辨认一道金环的,哪位高手知道它的阻值,如何辨认,谢谢!

网友A:
请问总共有几条环?

楼主:
一共有4道环

网友B:
2欧的啊 如果是银色就是0.2欧

网友C:
3楼正解,金银在四色环里如果标示倍率的话是0.1和0.01

网友D:
引用三楼的话,该电阻为2欧.因第三道为倍乘0.01,第四环是允许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