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1):
三菱的MC和MCR指令用指令表怎么写不了,用梯形图又怎么输入啊?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A:
       X0
------| |---------------[MC N0 M0]
……
……
-----------------------[MCR N0]

最基本的梯形图就是这种格式了,指令中的各元素都不能缺少,您再试试看。
语句表的话也只是将这个形式换算过来,大体是:
LD X0
MC N0 M0
……
……
MCR N0
如那个MC N0 M0的M0母线上没有M0的触点,这是怎么回事啊?
  • 下载积分:+1(zhangzhitao)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A:
    如那个MC N0 M0的M0母线上没有M0的触点,这是怎么回事啊?

    按shift+F2键将其切换为读出模式就出来M0触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0
    ------| |---------------[MC N0 M0]
    ……
    ……
    -----------------------[MCR N0]

    没错。是这样的!主控指令一定要成对出现!

网友C:
    编程序时母线上的常开触点是看不到的,在摸拟或读取程序时才能看到

网友D:
    是呀,上面的说的很详细了。练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