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7-200PLC自定义库的调用问题

楼主(2009-11-01):
最近在做PLC自定义库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拿来和大家讨论一下。
如果在自定义库中使用了数据存储区 V 存储空间的话是不是在同一个项目中这个库文件只能被调用一次?我认为如果反复调用的话,就会发生存储器混乱而得不到正确的结果,大家认为呢?
还有就是自定义库里面能不能有定时器?
为了心中的梦想,我会不懈努力!

网友A:
如果只能调用一次,有何必用库呢?
楼主如果心存疑问,尽管去调用系统提供的库好了,看看系统库是否还会造成楼主的困惑。
Regards

楼主:
个人认为做成库文件是为了方便在不同的项目中调用,也就是说有很多项目,都需要执行同一个操作,所有建立一个自己的库,在以后编程时不用再打开之前的项目复制粘贴程序了。
为了心中的梦想,我会不懈努力!

楼主:
使用过自定义库的都来说说呀
为了心中的梦想,我会不懈努力!

网友B(2010-02-05):
你先看看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的区别!

网友C:
楼主很有先见之明 这样的话下次用起来就很方便了
这个方法学习啊 问题是自己调试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