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W小电机100HZ停止运转
加垒电气

楼主(2009-11-02):
我用台达0.75kw的变频器拖动60w小电机,60HZ可用正常运转,100HZ电机停止运转。不知何故

网友A:
一般电机在50HZ以下时是恒力矩输出,当工作频率超过50HZ时变成恒功率输出,P=F×V,速度上升当然力矩就会减小啦,一句话:过载了
加垒电气

楼主:
我是空载啊!
加垒电气

楼主:
也有可能小到转矩接近于0,连轴也转不起来

网友B:
变频器与电机功率也要配套才行,你用0.75的变频器控制60w的电机可能是不配套造成的。如果配套使用的话你即使开到120hz也不至于会停机。上面兄弟说到是过载的话变频器该是有过载报警才对,你的变频器有过载报警显示吗?

网友C:
你的变频器参数设定是否正确

网友D:
变频器参数设定不正确

网友E:
参数设定不正确
60W小电机100HZ停止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