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N2N-2AD的模拟量如何读入PLC,应该用那些指令?

楼主(2009-11-02):
FN2N 的PLC后面有一个FN2N-2AD的模拟量模块,请问如何将模拟量的数值读入PLC,应该用那些指令?
如果外部是标准电压信号程序怎么写?
如果外部是标准电流信号程序怎么写?
如果外部是点偶或电阻信号怎么写?
能举例说明吗? 谢谢!

网友A:
三菱特殊功能模块手册里都有。

网友B:
读用from,写用to,参数要看手册!

楼主: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最好举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