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如何控制及显示液压系统伸缩缸的长度?

楼主(2009-11-02):
本人在实际工程中遇上一液压拉伸部件的问题,液压缸水平拉伸部件,在生产中水平移动的距离只能从固定在水平操作台上的尺来读取,现在要求数字显示,并能随意控制拉伸的距离,请教各位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好,价格合适?
一笑而过

网友A:
用磁致位移传感器做位置检测,一般精度是可以了的.如果精度不高,用电子尺就可以了.价格比较合适.

网友B:
位移传感器可以帮你实现
QQ:532904130

楼主:
2楼的能否详细说明一下!有没有国产的拉绳式位移传感器,价格如何?
一笑而过

网友C:
最近看到一个关于数字缸方面的帖子,这是一个新的技术.是中国人杨世祥发明的,彻底颠覆了原来的伺服控制汽缸的技术,将会使中国的机械行业有一个极大的提高.
下面是他的公司网站,你可以去看看,也许会有所帮助!
http://www.china-hydraulic.com/np/index-national-project.html
原贴在工控网上的工控人生里,我刚找了下,没找到.不好意思.

网友A:
楼主:
有一次.工程技术改造,需要用位移传感器,因为是制造商提供的配件,选择的是杭州浙大精益机电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的产品.
www.jysensor.com.
那是一家专业设计生产制造的公司,服务也比较好.至于价格我不是商人,自己去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