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Q02HCPU的元件号的分配和功能概要

楼主(2009-11-02):
FX2N等的说明书都有写输入输出的点分配,数据寄存器的,如D有多小个点,D0-D199是通用,D200-D511是保持用,D8000-D8195是特殊用等,但我找不到Q系列有这样的介绍,只是说了点数,容量等,,各位知道吗?

网友A:
在Q系列PLC中可以进行设置参数改变D是通用,保持。记住特殊用是SD寄存器!需要多看手册!

网友B:
在参数中可改啊!先看看plc参数吗!

网友C:
先看看说明书,这是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