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CCLink通信问题

楼主(2009-11-02):
请问三菱的Q2n的CClink通信模块QJ61BT11与三菱F2N的从站32CCL模块之间建立通信的话,它们间的网络参数是在GX软件中直接设置,还是需要在程序中设置

网友A:
在网络参数中设置

网友B:
在网络参数中设置直接设置!是设置读取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