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PLC中PID调节的正动作逆动作

楼主(2009-11-02):
谁能解释清楚三菱FXPLC中的正动作和逆动作的含义……谢谢了……

网友A:
Google一下什么叫正反馈,什么叫负反馈就知道了。
Regards

网友B:
正动作是指当前值大于设定值时,要加大执行量(如空调)逆动作是指当前值小于设定值时,要加大执行量(如加热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