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形码阅读器和三菱PLC

楼主(2009-11-02):
条形码阅读器和三菱PLC之间是怎么样通讯的,是不是每个条形码阅读器的牌子的通讯方法都不一样吗?那位高手知道,就留个电话。详细的电话再聊,谢谢了

网友A:
没做过。但曾经看QJ71C24说明的时候,记得,可以用来和条码阅读器通讯来着。
LZ可以查一下。

楼主:
LZ是什么?
它就是和QJ71C24-R2通讯的,可是连不上,是不是要装形码阅读器的驱动才可以?知道哪里有这方面的专家吗?谢谢你了

网友A:
不知道。。没用过条形码阅读器,只用过QJ71C24。挺简单的,按照说明书或者论坛里相关的帖子,应该可以搞定。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37686.html
好运。。。

楼主:
我要实现条码阅读器和三菱的PLC和人机界面通讯,可以吗?

网友B:
如果是232的话先设置好通讯格式D8120然后使用RS指令读取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C:
PLC与条码阅读器可以通过232方式连接,
1根据条码阅读器的电线说明与PLC 232口连接好----数据传送
2根据条码阅读器的电线说明与PLC I/O连接好----控制需求
3根据条码阅读器的功能运行方式说明,设置好运行方式
4根据条码阅读器的通讯格式编制PLC读数据的梯形图
5根据需要进行数据使用
充耳不闻

楼主:
我什么都设置好了,不知道是不是我设置的不对,我是用电脑试的,电脑上为什么没有接收到条码阅读器的信号,QJ71C24-R2信号灯已经闪了,证明信号发送出去了。各位高手再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D:
拿一条形码试扫描,阅读器rs232接电脑,用WINDOWS 所有程序 附件 超级终端 电脑显示正常的话,记下通讯格式,PLC设置一致

网友E:
我不会怎么办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