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形码阅读器和三菱PLC之间的通讯

楼主(2009-11-02):
条形码阅读器和三菱PLC之间是怎么样通讯的,是不是每个条形码阅读器的牌子的通讯方法都不一样吗?是不是要有条形码阅读器的驱动程序才可以,那位高手遇到这方面的问题的,就留个电话。谢谢了,急

网友A:
你应该研究一下条形码阅读器的说明书,看它支持什么样的通讯协议。

楼主:
条码阅读器是支持232的通讯,而我的设备比较远距离,得转换422的,所以比较麻烦,有高招吗?支持一下,谢了

网友B:
有多远,有搞过5米左右的,RS232条形码阅读器,摩托罗拉的,用RS指令,关键是通讯格式要一致,还有条形码阅读器必须比PLC先得电

楼主:
距离远啊,至少也有几十米,条码阅读器是国产的,不知道支持不支持。进口的就可以用,国产的为什么不行?搞不明白。

网友C:
我以前用过1000米远的,我用的是232转以太网的
光大联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www.guangdalianh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