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2):
请教:各位大修时都打开PLC除尘吗?有这个必要吗?打开除尘易弄坏PLC吗?有一个盘太热,是开着门的,灰太多了.PLC内部的灰太多了,有一回乱动作,取下,吹灰后又好了1

网友A:
没这毕要,实在太脏可采取吸尘,不赞成拆机

网友B:
可以用风机吹一下,不用拆机壳

网友C:
一般的,根本没有拆开PLC的必要,可以用压缩空气吹去灰尘就可以了。

网友D:
没有这个必要!拆下来怕会搞坏其他元件!我这里一般都是拿油漆刷扫除一下外表的灰尘就行了!所以一般不会去这样弄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根本没有拆开PLC的必要,可以用压缩空气吹去灰尘就可以了。

我的建议不要用压缩空气去吹灰尘,因为有时候压缩空气里含水分太多,但可以用氧气吹灰尘。

网友F:
你的设备在面粉厂吗?是的话你的控制柜那就要加过滤网了, 最好不要折,这个是一定的

网友G:
没有必要,用气吹一下就行了!

网友H:
没必要拆机,用压缩空气吹一下就行了!何必那么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的建议不要用压缩空气去吹灰尘,因为有时候压缩空气里含水分太多,但可以用氧气吹灰尘。

你们那边的压缩空气设备没有气水分离器和干燥过滤装置么?????

网友I:
我认为也不一定不能打开,要看自己的功底了,真的要彻底清除干净的话还得要打开才行。

网友J:
吸尘最好

网友K:
在了解本单元PLC的知识后.可以打开做清洁工作,在一些环境比较差的场所是需要打开PLC进行清洁的.但是特别需要注意的CPU单元的卡及电池的正确操作问题.

网友L:
不要拆呀,会损坏设备的.

网友M:
我认为不拆的好,至少我们厂的我是没拆过,怕拆乱了,到是经常拿个风枪对着吹吹灰

网友N:
没必要拆机,用油漆刷清扫一下外面。里面扫不到可以用高压气吹一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