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检测

楼主(2009-11-02):
想设计一光电开关电路用来检测母材(镀锡铜線直径0.6mm)用来检测铜母是否弯曲,弯曲偏心大于3mm时给出一个开信号,小于3mm时给出一个关信号,如何造型,请帮助!

网友A:
查一下基恩士,欧姆龙产品选型手册
谢谢,请问阁下有没有相关基恩士,欧姆龙产品造型手册,发个可以吗?PDF,WORD的都可以.

网友B:
就种问题问厂家,他能帮你提供一套完正的,解决方案啦,自己上网找一下厂家就有了,

网友C:
这么大数量级的检测,可以不用感应器,直接上个铜环做接感式检测就可以了,不知是否符合你的现场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