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2):
我在A系列PLC在监视状态能看到程序的输出,而在实际的输出模块中没有看到输出点LED亮,这是怎么回事。另外,在查找故障时,时好时坏,没法启动系统。它的启动有M9039对Y97来直接输出。不知哪位大侠能判断这种故障现象

网友A:
如果程序确认有输出,而模块没有输出那需要查该模块的供电电源及模块的安装接触问题了.(有些是指示灯亮,没有输出,一般是输出管/继电器坏了)你自己已经说了:"时好时坏",必须查找它的供电和模块的接触情况问题.认真地检查一次供电;重新安装一下整个PLC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