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2):
   请问如何用触摸屏 PLC 和FX2N-2DA来控制变频器啊?为什么我按说明书上的例子试2DA没有模拟量输出的?为什么TO K0 K17 H0004 K1     TO K0 K17 H0000  K1没有输出的这程序有没有错啊?

楼主:
有没人帮下忙啊

网友A:
首先要看FX特殊功能模块手册,照手册上的程序抄可以用的
只是手册上有个地方共用了一个D,我喜欢分开用两个D
控制变频器通常是电压控制 0_10V
你在变频器上设置10V是100HZ  0V是HZ
然后根据2DA输出的模拟量就可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了
如果有触摸屏的话,通过屏来设置某个D   把这个D根据你的要求通过运算再发给2DA

特殊功能手册: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2.html
  • 下载积分:+3(乡巴佬乡巴佬)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B:
    2楼解答已经很详细 就是这样控制的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网友C:
    谢谢2楼的朋友!
  • 下载积分:+1(gonggouquan)

楼主:
    我也是按你说的去做啊为什么2DA就是没有模拟量输出的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