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送指令问题

楼主(2009-11-02):
请问各位大侠:我有个程序需要输出点Y14 Y20 Y21 三个点同时输出,可以使用PLC传送指令MOV K49 K2Y14吗?

网友A:
同时输出你为什么要用MOV指令呢?同时输出可以用触点来驱动啊

网友B:
可以的,只是没有必要,用OUT不好吗,双方便监视

网友C:
用OUT指令就可以了,不必使用MOV指令。

网友D:
直击OUT Y14 Y20 Y21就行了

网友E:
可以是可以,只是你写的不合适,你写的意思是把K49转为二进制,在K14后的一个字节输出了,而不是Y14,Y20,Y21.楼上好多同事已经说了应该怎样处理,其实同时输出你外挂继电器也未尝不可啊.

楼主:
因我整套程序是用传送指令编写,比较简单,且步数较少,只是遇到输出点分配不是很好,现在明白了。谢谢楼上各位指点。

网友F:
如果你钱多得没地方放,这样绝对可行。你知道你浪费了多少输出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