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PLC与触摸屏通信,与PLC的扫描有关吗???

楼主(2009-11-03):
PLC的工作原理都是集中采样,集中输出的原则。也就是一次从输入读取数据。最后刷新输出数据。
那么和触摸屏通信时也是程式执行完成了才向触摸屏传送数据吗?
从输入映像寄存器读取数据的同时也读取触摸屏的数据吗?

楼主:
大家对这个问题没有兴趣吗?

网友A:
或许是执行前或者是执行后刷新。
触摸屏去读取PLC地址,而不是PLC去读取触摸屏。
所有的操作都是触摸屏对于PLC的读写操作,而PLC并未对触摸屏地址有任何读写。
Regards

楼主:
也就是说屏向PLC写入数据,如把Y0置为开,是直接改变PLC内的“元件映像寄存器”内的Y0的状态。PLC在执行程式的过程中能即时读取还是每次执行前读取?

网友B:
肯定是立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