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恒压供水一拖一

楼主(2009-11-03):
准备做个恒压供水一拖一,想节约成本,求
精简
设计,各位仁兄有什么高招?

网友A:
可以上网参考一下资料!用PLC:FX0S-16位加2AD模块就能实现!需辅助开关量元件和水位传感器!

楼主:
这样可是巨耗成本啊

楼主:
我用压力变送器的

网友B:
直接买一个变频器
http://gaoquan1008.blog.163.com/blog/static/3082289520099951410984/

楼主:
我就用的那个恒压供水专用变频器

网友C:
可以用一个压力变送器和一个变频器实现。

网友D:
可以用一个压力变送器和一个变频器实现。
很多品牌变频器,国产的和进口的都有水泵专用型的,都有PID功能,按说明书做就OK了.

网友E:
就用一块远传压力表和台变频器

网友F:
最简单就是用一块电接点压力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