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3):
各位大侠,我现在用FX2N-8EYR扩展FX2N-128MR的输出,但在GX DEVELOPER里编辑Y080时提示错误,这应该怎么解决啊,我还在编辑程序,谢谢!~

网友A:
(080)H = (128)D,你的系统里有这么多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080)H = (128)D,你的系统里有这么多的输出???

恩,是的啊。。。但是现在输入Y80时提示错误,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A:
(080)H = (128)D,你的系统里有这么多的输出???

这是错的。 FX系列的是8进制的。不是16进制的。

晕啊。。整了这么半天就一个简单的原因嘛:FX是8进制,8进制里面没有“8”这个东西嘛,只有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错的。 FX系列的是8进制的。不是16进制的。
所以,(080)H = (64)D, Y080 指定的是第65个输出点。

那我是不是该用Y100输入就可以了呢?我试下

楼主:
哈哈,我用Y100输入就可以了,谢谢!~但就是不知道输出扩展模块的是否刚好对应Y10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错的。 FX系列的是8进制的。不是16进制的。
所以,(080)H = (64)D, Y080 指定的是第65个输出点。

还有,就是你写的(080)H=(64)D是什么意思?

网友A:
FX是8进制的嘛, (080)  O = 0*64 + 8*8 + 0*1 = (64)D

晕啊。。整了这么半天就一个简单的原因嘛:FX是8进制,8进制里面没有“8”这个东西嘛,只有0------7

网友A:
晕啊。。整了这么半天就一个简单的原因嘛:FX是8进制,8进制里面没有“8”这个东西嘛,只有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是8进制的嘛, (080)  H = 0*64 + 8*8 + 0*1 = (64)D

晕啊。。整了这么半天就一个简单的原因嘛:FX是8进制,8进制里面没有“8”这个东西嘛,只有0------7

8进制是写成(080)O,你写成(080)H有问题吧,H是十六进制,O是八进制,对吗?

网友A:
对。从一开始我就错了。我只用过Q系列的(16进制的),所以就成毛病了。。。。应该是O,八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从一开始我就错了。我只用过Q系列的(16进制的),所以就成毛病了。。。。应该是O,八进制。

还是谢谢你的提点,让我突然明白过来了。。。谢谢!~

网友B:
那来的80 只到77 后就是100了 8进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