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陆表3204与PLC通讯的问题,急~~~

楼主(2009-11-03):
通过上海泗博的PROFIBUS-DP/MODBUS网关 PM120进行通信,欧陆表连接MODBUS端口,PM120的PROFIBUS端口连接到S7-300,PLC与上位机进行MPI通信,想要在上位机上通过STEP7观察到欧陆表的温度信号,硬件连接已经完成,PM120的配置也已经按照说明书完成,现在困惑的是:如何在STEP7软件中设置参数,进行通信?PM120和欧陆表3204的说明书在附件。 迫切期待各位大侠提供援助,不深感激!
http://pickup.mofile.com/0840776856360922
maomao5306@sina.com

网友A:
建议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上了,请注意查收.

楼主:
没有收到啊 我的邮箱是
maomao5306@sina.com

网友A:
不好意思,可能我把地址发错了!
你的问题我认为:
以西门子S7 300为主站主态的profibus-dp通讯.在组态欧陆PM120-3204温度表为从站时,必须找到该温度表的GSD文件!我这里没有.可以向西门子客服询问一下,是否提供该温度表的GSD文件.如果不能提供,只要选择其它方式进行.
具体设置:应该设置从站地址.通讯波特率等.欧陆PM120-3204也将设置相关内容.
下载积分:+1(maomao5306)

网友A:
不知道还有的邮件是否收到有关西门子S7 200的V1;V2区如何设置:去年做过,现在比较模糊了,我认为从站S7 200V1;V2区是根据主站组态时地址及字节量选择的.当时有二个S7 200当然还有其它S7 300 /S7 400的组态在一起.我找到当时的原程序看看,有消息会发邮件给你.对了,记得我在站上发过S7 200与TP177屏的例子,请你找找,上面就是有关于S7 200的I/O组态地址.

楼主:
非常感谢wwcwwc 的行侠仗义!我邮件与你联系。

楼主:
因为PM120网关有GSD文件,就是在硬件组态做好后不知道如何在PM120中配置,使温控表3204能够与PLC 300通信。
我觉得3204没有GSD文件,因为PM120的GSD文件是在购买的时候附带光盘中给的,所以GSD文件有的话也因该在购买时附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