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用多大的电缆

楼主(2009-11-03):
我们厂集体宿舍现在要全部装空调.两相1.5匹的要40台.加上照明.大概要多的电缆线.那位大侠能告诉我怎么算的~~!在这里先谢谢~!

网友A:
每台用铜芯1.5平方绝对够了

网友B:
楼主是不是问总空开接多大的电缆?
1匹=0.735Kw,再考虑40台空调的投入使用率,加上照明,大致算一下就行了。

楼主:
总电缆要用多大的?

网友A:
总电缆50米内60平方的,200米内用100平方应该够了

网友C:
计算一下!按40台空调机1KW/台、200支照明灯36W/支,总功率是48KW。总线是三相五线制。70平方进线,每相负荷16KW,16平方。单台空调进线2.5平方。每台照明灯进线1.5平方,每20支照明灯用4平方,分支用1.5平方.需考虑其敷设环境等因素,如穿管或线槽,要加大一个级别!

网友D:
两相????楼主是不是搞错了, 我只听过三相与单相电源!!

网友E:
每台装一间,一间1.5KW,40台除3等于13,13*1.5=19.5KW,每相负载20KW,3相均衡的话16mm2足够,不过建议使用国标25平方3相五线电缆。不放心线缆质量35平方有点浪费。。。I=20000W/(380*1.732)*0.85=25A.均衡每相电流只有25A,选用3相10平方线正好适用。考虑到实际情况16平方标准线就够了,注意配线平衡就可以了,即每相最多带14台空调(房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两相????楼主是不是搞错了, 我只听过三相与单相电源!!
有些人总爱把零线火线之间220V的电说成是两相,其实他们对这个“相”一点都不懂,什么叫“相”?就是指火线,空调是不会用两相电的,电焊机到有用两相的。

网友G:
220V用电为单相。

网友H:
40台空调应该是要装40个宿舍了,一般每个宿舍要装3盏36W日光灯,这样算一下大概总功率在40KW左右,看你们是要拉3根线还是要拉5根线到宿舍的配电箱,一般是拉5根16平的就够了,不过你的三相得做的比较平均才行,我建议拉25平的这样能有点余量,既安全点也能有的空余方便宿舍以后接点小的用电器

网友I:
空调有380V两相的,不过一般都是3匹以上的。

网友J:
楼主的说法确实有点问题, 用多大的线算算: 1.5P约等于1,1KW.40台就是44KW,灯按每间房100W就是4KW.总共约50KW.如果用三相电缆的话就是这样算:50000除以根号3除以220乘以6除以10就是电缆的平方.约是78,但没这个规格,就选75平方的.如果距离不是很远的话绝对没问题.那么房间的空调的分线用2.5平方,灯1平方.

网友K:
空调有380V两相的吗?好象没听说吧?要么220V单相或者380V三相。我认为采用16平方三相四线制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L:
16mm2的BV线足够了额定电流约65A,40台220V空调共45.24KW,三相五线供电,每相15.8KW空调每相最大约28.5A的电流,剩下的36A够照明用了吧,,,,,,,,,,,,1匹=745W,,, 40X0.745=45.24KW, 45.24/3=15.8KW, 15.8/[380X1.732X0.85]=28.5A

网友M:
总用电加照明70KW,总电缆用铜芯三相四线35平方,支线2.5平方

网友N:
210mm2